请教

楼主(2013-06-28):
请问各位高人,不知道有没有人汇总过ise综合、编译等步骤的错误与警告

网友A:
肯定没有

网友B:
帮助里面都有啊

网友C:
这个没必要。出现什么错误就分析什么错误,上XILINX官网查找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必要。出现什么错误就分析什么错误,上XILINX官网查找解决方法。

:)问我也行。但是知道的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