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莫名其妙的低

楼主(2013-06-28):
我这有一个48V的充电器,输出电压56V才是对的,可是实际输出电压却只有43V,看了一下输出滤波电容,耐压居然是50V的,第一次遇到输出电压这么高,耐压却这么低的滤波电路,首先怀疑是输出电容短路,拆下来一侧,阻值逐渐上升,最后显示为1,说明电容是好的,装回去,再测变压器输出端的肖特基整流管和防反接二极管,也是好的,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呢,电容的耐压跟输出电压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以前我曾做过一个实验,用36V变压器,后面接整流桥经电容滤波,这个电容是50V耐压的,当时测电容电压已经达到了60多V了,不一会电容就爆了,说明电容耐压跟输出电压是没有关系的。可为什么我这个电压却上不去呢,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电容换成耐压63V的,在测电压,56V了,我实在想不通,既然50V的电容是好的,为什么电容电压却上不去?就算电容质量不好有轻微漏电现象,那也不至于把电压拉低这么多啊,要知道这个电源可是有上百瓦功率的,当然,小功率电源就另当别论,但这大功率电源绝不会拉低这么多,何况电容还是好的,还有一事不明,输出电压56V,厂家为什么用50V耐压的电容?不怕爆吗?

网友A:
输出电压56V,厂家为什么用50V耐压的电容?
电解电容生产时都有余量的,电容爆了,跟纹波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B:
换了电容就好了,说明电容已经坏了,
电容坏了,不是说一定要短路,爆掉等,比方说电解液变少等,很多现象用万用表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如果LZ很多时候搞维修,建议自己做个ESR表,检修测电容很方便
50V耐压的事,只能说无商不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容就好了,说明电容已经坏了,
电容坏了,不是说一定要短路,爆掉等,比方说电解液变少等,很多现象 ...

我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我只是业余来学习的,我想学开关电源设计,但是很多东西还不懂,有些文献资料也看不懂,所以就找了一些报废的充电器拿来修,边修边学

网友C:
精神可嘉  口头嘉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