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说共模电感只关心频段的阻抗就可以了,感值不太重要?

楼主(2013-06-28):
厂家说共模电感只关心频段的阻抗就可以了,感值不太重要?那来料品质检查都怎么查啊......貌似测抗的网络分析仪很贵的。...

楼主(2013-11-04):
没人回答。。

网友A:
阻抗跟电感量就有关系,但这类器件在应用时主要考虑的是阻抗,品质检查如果要求参数严格只能使用专用仪器,但这类元件在实际使用时对精度根本就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大致测测直流参数就可以了,只要直流电阻足够低,线圈之间无短路,磁芯材料合适即可认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