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那么多,有什么不同,哪个版本最合适呢?

楼主(2013-06-28):
(无正文)

网友A:
用最新版本的即可

网友B:
对于 F103 我还是用 2.02 的.
其他的芯片, 跟随新版啦

网友C:
用最新版本的吧,3.5的版本的。bug较少。

楼主:
谢谢各位!
怎么不能结贴,找不到入口

网友D:
晕   结贴很简单   记得给我散分   顶一个

网友D:
记得常来这个版块    顶一个

网友E:
呵呵,果断3.5的版本的,不过ST升级好快啊……

网友F:
用最新版的吧

网友G:
一般是用最新版本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怎么不能结贴,找不到入口

用最新的呀!

网友I:
应该用最新版本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J:
一般都是随最新版

网友K:
最新版本的应该就比较合适

网友L:
感觉各个版本之间区别不太大,主要是修改了一些Bug,并对一些函数和程序作了一些优化而已吧

网友M:
一上手就用3.5版本

网友:
我还一直用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