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能帮我具体分析以下这个电路! 谢谢

楼主(2013-06-28):
;lk;kl;kl;lk;kl;ljhj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  论坛怎么这么冷漠

网友A:
看不懂  帮忙顶  等高手分析

网友B:
下面是填谷加BUCK,非隔离电源方案!

网友B:
上面的明天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填谷加BUCK,非隔离电源方案!

你好 能帮我具体分析以下么  我看不懂 ! 谢谢你了!  我在线等你  如果方便 能加我的QQ么 我的QQ 1248648404

楼主:
帮我顶一顶啊  谢谢你们了

网友C:
上面的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倍压

你好 能说具体一点么?从输入到输出  谢谢你了

楼主:
帖子又要沉掉了

网友C:
变压器后面的2被压电路很简单,上网搜下就有了,至于变压器前面的双向触发二极管也没分析出什么作用来,难道是增加震荡频率么

网友D:
双向触发二极管用于产生振荡。

楼主:
二次侧是倍压电路? 能具体说说么? 大家别吝惜打字好么  好心帮帮我

楼主:
具体一些  说了一点 我也看不明白 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触发二极管用于产生振荡。

具体一些  说了一点 我也看不明白 细一些

楼主:
好心的人啊 谁能帮我细致的分析一下 啊  从一次侧到二次侧 行么?谢谢你们了  跪叩首 !

网友E:
顶贴  图太小了 没带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贴  图太小了 没带放大镜

点开就能看见的 很好看

楼主:
完了 又要沉  来了就说几个字就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给我发来的 双向触发二极管资料!  我想问问你  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么? 原理就可以 具体一些 分析一下正周期和负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给我发来的 双向触发二极管资料!  我想问问你  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么? 原理就可以 具体一些 分析 ...

“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么?”
哪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么?”
哪个电路?

就是我发在主贴上的啊!

楼主:
快来顶 感谢大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发在主贴上的啊!

我并不是发给你一份资料,而是希望你能通过该datasheet中这两幅图弄明白双向触发二极管是如何产生振荡的。

网友C:
增加高频振荡应该是为了减小变压器体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并不是发给你一份资料,而是希望你能通过该datasheet中这两幅图弄明白双向触发二极管是如何产生振荡的 ...

谢谢你  真的 很感谢!   前面我大概看懂了  那二次侧的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真的 很感谢!   前面我大概看懂了  那二次侧的是怎么工作的呢

二次侧,D3C2是简单的半波整流电路,D4C3D5C4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C:
我说下吧,当变压器上正下负时,C4→D5→C3形成回路,给C4,C3充电;当变压器上负下正时变压器提供电压外,C4,C3也反向放电,形成大约两倍的原变压器电压,这就是倍压。这个电压很高,但是能量一般很小,一般也就是打个火花或者电棒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吧,当变压器上正下负时,C4→D5→C3形成回路,给C4,C3充电;当变压器上负下正时变压器提供电压外, ...

你说的是二次侧是倍压 和  产生正负电压  一次侧是提高频率 减小变压器体积 这样说对么?能再帮我说说一次侧么 我总结一下!另外 正负电压时相对于GND来说的 可是我怎么感觉不到那个是负电压呢

网友D(点评):
只需要知道二极管正端输出为负即可。

网友C:
一次侧是每个负半周期都产生个高频振荡不过这个振荡为了什么我还真说不好,减小变压器体积我也是猜的。至于二次侧的电压正负,看不好电压正负的话可以想象一下电流流经负载的方向,这样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侧是每个负半周期都产生个高频振荡不过这个振荡为了什么我还真说不好,减小变压器体积我也是猜 ...

谢谢你  你知道这个电阻 和电容 一级变压器的值是怎么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