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警告

楼主(2013-06-28):
这些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WARNING:PhysDesignRules:781 - PULLUP on an active net. PULLUP of comp Flash_rst_n is set but the tri state is not configured.

Your problem is in the source code,not your constraints. It's

complainingthat you don't ever tristate the signal, either because your equations

don't have a tristate term or because that term has been optimised away.就是非输入加上拉后,没有配置三态。这是程序的出错,不关constraints。
上面是百度搜到的,不知道是程序那里出错了?

网友A:
感觉是说三态门没有用好。
验证功能再说吧

网友B:
三态没配置。呵呵

网友C:
lz 图贴大些, 太模糊了.
根据前面几楼的描述, 可能原因是:
管脚约束, 设置了上拉.
一般寄存器输出的话, 不需要上拉.
三态门才有必要使用上拉, 这样输出高阻时, 上拉会形成缺省的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态没配置。呵呵

和我一样,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亲

猴哥,ISE设置里只有上拉、下拉和悬空,没有输入三态的状态,我如果不用的引脚应该设成什么呢?直接悬空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猴哥,ISE设置里只有上拉、下拉和悬空,没有输入三态的状态,我如果不用的引脚应该设成什么呢?直接悬空 ...

floating不就是三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ing不就是三态么?

floating 不是悬空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oating 不是悬空嘛?

:L floating就是指三态
你都接上线了,怎么悬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ing就是指三态
你都接上线了,怎么悬空呢?

设置成floating之后,再编译还是有三态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loating就是指三态
你都接上线了,怎么悬空呢?

是不高阻态就是悬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成floating之后,再编译还是有三态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啊?

不应该啊,是不用的管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高阻态就是悬空了

不是,是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了?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么?

网友F:
我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问题了

欢迎你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

什么不错?兄弟

网友A: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