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摄像头监控方案

楼主(2013-06-28):
咨询一个方案。
监控车间运行情况,摄像头采集视频,办公司监控。距离有100米和1000米两种情况。
车间有12台摄像头。

请问,1、如果采用外购组装的模式,能买到成熟的套件吗?
         2、这么多摄像头,同事给PC能承受吗,是不是同时只采集、监控一路比较好?
         3、自己做,是不是要CMOS接口板,视频采集、解压缩,导线传输,PC端解码,PC显示?冒失很复杂。

网友A:
那不是和道路监控差不多吗?
复杂的一般用视屏采集卡,多的有20个多核D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成品吧,不是很贵,8路视屏卡300多点一块,夜视摄象头300左右一只,配台电脑就能开工了,再配些云台1~200一 ...

请老T叔提供一本书《《安防天下: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成品吧,不是很贵,8路视屏卡300多点一块,夜视摄象头300左右一只,配台电脑就能开工了,再配些云台1~200一 ...

如果监控12路,或者更多的摄像头,一两千米。

一台PC,配套的PC软件,“视频卡”,摄像头,这些应该够了吧?
摄像头和视频卡之间是通过网线连接吗?

这不是网络摄像头的概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监控12路,或者更多的摄像头,一两千米。

一台PC,配套的PC软件,“视频卡”,摄像头,这些应该够了 ...

有专门的远程控制箱(485接口板)

〓 安防监控相关资料 13册 33.4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远程控制箱(485接口板)

〓 安防监控相关资料 13册 33.4M 〓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老T叔提供一本书《《安防天下: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谢谢 ...

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 528页 135.6M
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 528页 135.6M
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 528页 135.6M
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技术详解与实践 528页 135.6M

网友C:
这些监控设备和技术都是非常成熟的,根本没有必要自己做,自己做除非拿来卖,否则成本投入比买成品高多了。

网友D:
为何这贴回复的全是大神 我必须拉低一下门槛

网友E:
一台电脑插两张卡可以16路监控,多了不行。摄像头有专用的视频线。和电源线。

网友F:
我在做这个。
12路 ,买个小DVR/采集卡 +  12个摄像头。 安装很简单的。

网友F:
上淘宝搜一下就明白了,都是白菜价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