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寄存器的CE端真正的作用了

楼主(2013-06-28):
同步设计中,CE端就是给你做低速时钟用的。

网友A:
:L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唉,呵呵,这个不是就是触发器的使能端么,怎么可以用作时钟?: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唉,呵呵,这个不是就是触发器的使能端么,怎么可以用作时钟? ...

其实就是使能时钟代替分频时钟而已,没啥大不了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使能时钟代替分频时钟而已,没啥大不了的玩意。

y一般不用,呵呵: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y一般不用,呵呵

上述电路clock频率200Hz,另外还有个系统时钟sys_clk = 200MHz。要求pos,neg,either持续一个clock周期,而不是一个sys_clk。一般都用分频时钟了: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使能时钟代替分频时钟而已,没啥大不了的玩意。

:)可以有这个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述电路clock频率200Hz,另外还有个系统时钟sys_clk = 200MHz。要求pos,neg,either持续一个clock周期 ...

以前不推荐始能时钟,现在仿佛有推荐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推荐始能时钟,现在仿佛有推荐开了。

用分频时钟即使不考虑布局布线,时钟抖动等问题,输出还是要进行同步化处理。
我记得以前用cycloneii做使能时钟,是不会使用寄存器的CE端,而是多了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