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GPIO口该怎么处理?设置为输出,管脚直接悬空?

楼主(2013-06-28):
存储器我也不扩展,把/XHOLDA,/XZCS0AND1,/XZCS2,/XZCS6AND7,/XWE,/XRD,XR//W都悬空了,因为这几个是输出,这样做对吗?/XHOLD和XREADY不知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不用的就让它悬空   我以前的设计中没用到的都是悬空着的

楼主:
不会引入噪声么?就像TI的使用指南上说ad不用的话把ADIN都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引入噪声么?就像TI的使用指南上说ad不用的话把ADIN都接地

可能会有干扰   不使用的引脚就不会读取它的状态
AD口悬空读入的AD值为随机数

网友B:
可以悬空。但如果你想留做备用,可以引出测试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有干扰   不使用的引脚就不会读取它的状态
AD口悬空读入的AD值为随机数 ...

那就是不悬空好被?或者说可以看情况决定?比如AD最好不悬空,其他的。。。

网友D:
不初始化就是悬空操作了吧?

网友D:
设为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