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PMOS做脉冲信号 速度问题 大神进!!!

楼主(2013-06-28):
上面是我用NOMS和POMS搭建的高压脉冲产生电压,输出测试如图所示,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输出的波形下降时间比上升时间慢那么多。还有就是我输出的100us的5v脉冲,输出的600V脉冲怎么变成170多us了。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延时的原因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响应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不够快

我知道响应不够快,但是您能熊定性上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B:
把50K的电阻改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50K的电阻改小试试

文体不在这,通过调整电阻可以是使延时稍微变小,但是我想问的是,就目前这个电路,怎么能定性分析是哪里产生了延时?

网友B:
GS之间的电容的影响,对于放电回路RC常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之间的电容的影响,对于放电回路RC常数太大

好的 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要是能在细一点就更完美了  或者有点理论分析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要是能在细一点就更完美了  或者有点理论分析什么的   ...

看看图腾驱动吧,分析一下图腾驱动的优势在哪里?栅极电阻和GS间电容就构成了RC电路,C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就存在过渡过程,这个C是MOS固有的你无法改变,所以只能改R了,这样来说是不是R越小越好?

网友C:
起因
1)输出端结电容;
2)控制MOS管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因
1)输出端结电容;
2)控制MOS管结电容。

谢谢!!但是能再稍微详细一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能再稍微详细一些吗?

这个东西要说详细,老农功力不到家。有许多书上讲了。
从物理学上说,这是典型的瞬态的欠阻尼。
从电子学上分解,是一大串“LCR”串联、并联计算。推导计算过程,想想都头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