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检测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28):
求教,这种测量湿敏电阻的方式是不是AD检测,如果是,电路图中湿敏电阻,16K电阻另一端不是应该分别接地,接+5V电源么
同时请教各位有木有demo供参考啊,大谢!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抱歉

网友A:
湿敏电阻好像用用交流测试

网友B(2013-08-08):
对,湿敏电阻要用交流测,就是湿敏电阻串一标准精密电阻,然后头尾用普通IO,中间测量AD,当然还要加另外一路测温度的,这样才能使湿度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