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LG7289键盘电路的请教

楼主:
ZLG7289IC,可以用来作为IO扩展使用,其中有一个经典的电路应用,如下图所示,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按键被按下的时候,KR0~KR7因为是通过下拉100K到地,所以读到的电平应该是0,但是另外的8个引脚(KC0~KC7),读到的是什么电平啊?这时候不就是悬空了吗?还有就是,如果某一个按键被按下后,如(K7),这个时候KC0读到的是0,但怎么区分出不是K0~K6呢?请指教!

ZLG7289  (95.25 KB )

网友A(2013-06-28):
动态扫描的,所以不一定是您说的那样子。

网友B:
没用过ZLG7289IC,最好找到datasheet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扫描的,所以不一定是您说的那样子。

看过了ZLG自己的说明文档,还是不大明白,所以想问问!

楼主: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IO扫描电路来说,一般是将一部分作为输出,另外一部分作为输入,如此来进行扫描的,但是7289是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输入和输出的,这样怎么能改呢?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