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映射关系

楼主(2013-06-28):
LIBRARY IEEE;
USE IEEE. 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hift_reg IS
    PORT(di:IN STD_LOGIC;
           cp:IN STD_LOGIC;
           do:OUT STD_LOGIC);
END shift_reg
ARCHITECTURE structure OF shift_reg IS
       COMPONENT dff                                              --元件说明
           PORT(d: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q: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dff1:dff  PORT MAP (di,cp,q(1));             --元件例化
      dff2:dff  PORT MAP (q(1),cp,q(2));
      dff3:dff  PORT MAP (q(2),cp,q(3));
      dff4:dff  PORT MAP (q(3),cp,do);
END structure

小弟初学程序实现了什么功能也不知道,还有port map语句的端口映射是怎么对应的?由映射关系能看出他们的端口连接关系嘛

网友A:
port map里的就是连在一起的,就好比你画原理图,用一根信号线把这三个连起来,q就相当于信号线

网友B:
调用子模块使用的

网友B:
我楼上的是通俗的意思

网友C:
怎么都是学vhdl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用子模块使用的

我是一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楼上的是通俗的意思

你怎么老是就三言两语就完事了 能不能仔细点?

网友D:
端口映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映射,列如d=>di,表示在顶层中的端口d与di连接在一起,第二种是位置映射,如在你的例子中U1 dff port map中的第一个端口是di,而component中例化的原件第一个端口是d,所以在对应位置上表明d和di连接。

网友D:
从你的程序来看应该是个移位寄存器,串入串出的,稍微改一下可做串入并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俗人···

;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老是就三言两语就完事了 能不能仔细点?

yghanwuji 他回答的不够仔细么?亲~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最好先找本VHDL书或者教程先看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求ISE14.1下载地址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猴哥,求ISE14.1下载地址呐··

14.1?XILINX网站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猴哥,求ISE14.1下载地址呐··

:)如果有U盘,过来找我拷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