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中 Systick Timer 中断的用法

楼主(2013-06-28):
Cortex-M0 处理器支持系统时钟 SysTick。SysTick 是一个 24 位、递减计数的定时器,可用作 RTOS 的系统节拍、高速报警定时器或者简单的计数器。前几天有客户问到如何使用 systick 中断,这里附上了一个示例工程。有兴趣的看一下。

网友A:
应该跟M3里面的Systick很像吧??

网友B(2013-10-10):
版主,请问如何使用PSOC来读取DS18B20的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请问如何使用PSOC来读取DS18B20的输出啊?

现在 CY 没有现成的模块和 DS18B20 通讯,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底层驱动库(或者去网上搜一个), 应该很简单的,只要是需满足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