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二姨各位大神级人物分析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8):
上图是我设计的恒流源通过OFF_2来控制通断,但是在关断时出现大约5ms的延时如下图:

网友A:
是你这个MOSFET开关管的问题的吧,其要工作在关断开启状态增的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

网友B:
你的波形图, 我没有看明白, 是个什么波形?
MOSFET 关断延时问题.
由于 MOSFET 的压控开关的控制极有输入电容.
控制信号对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导致了这个控制延时.
解决办法:
1. 采用小规格的 MOSFET (因为输入电容随耐压和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详情可以查一下 MOSFET 的规格书
2. 采用较大功率的驱动电路, LM258 的驱动能力很小, 可以增加晶体管驱动电路或者更专业的 MOSFET 驱动电路 (如 IR21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波形图, 我没有看明白, 是个什么波形?
MOSFET 关断延时问题.
由于 MOSFET 的压控开关的控制极有输入电 ...

out2通过一个的LED(压降为12v)接入12v电源,示波器就是改变OFF_2时out2处点电压波形。

网友B:
示波器就是改变OFF_2时out2处点电压波形。
是 out2 的波形.
"恒流源通过OFF_2来控制通断", 这里是开通的波形吧.
中间这个 1mS 的低电平就不应该出现, 或者说有点长了. 估计是 C22 的影响, 导致电路响应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就是改变OFF_2时out2处点电压波形。
是 out2 的波形.
"恒流源通过OFF_2来控制通断", 这里是开通的波 ...

对,那段不稳定是开通时出现的!如果电流大的话中间那个 就会越大可能达到十几ms!
我今天把c22去了看看!
谢谢你大神哈!

网友C:
问题有方向就好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楼主改了没?坐等知道结果啊~

楼主:
去掉C22还是一样波形如上图。

楼主:
经过我测试有这么个现象,如下:
mos管G极(栅极)处接个下拉电阻到地,如果给的输入电压是一个定值,那么手动调节下拉电阻的值能消除那端不稳定段。但是这下拉电阻的值要很精确,小很多则mos管关断,小一点点则不能通过给定的输入点压调节电流(电流小),电阻大了或者不接就出现就会出现一段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B:
除了 C22, 不要忘了, 还有个 C23 也是起这个作用

网友E:
通过加速开启   MOS管    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网友F:
在mos管导通时,DS之间阻抗很小,off2处12V(轨到轨?),而OUT2电压接近0V;在mos管关断瞬间,off2跳变为0V,但是由于输入电容的米勒效应,导致此处的电容非常大,所以等效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于是OUT2处电压就被迫成为了-12V。建议栅极到地加个电容,容值约为A*Cin。
以上纯属臆测,如有错误,恕不负责

楼主:
OFF2是接单片机的,通过光耦来控制OFF_2
还有mos管导通时(光耦不通),门极电压是通过放大器的电压,没到12V,就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mos管导通时,DS之间阻抗很小,off2处12V(轨到轨?),而OUT2电压接近0V;在mos管关断瞬间,off2跳变为0 ...

还是谢谢你哈!我试试- -

网友G:
那个确实可能跟管子的响应频率有关,换个响应频率快的,另外那个波形明显是高频信号,加个小电容滤掉估计就OK了

楼主:
通过大家的努力,那个几毫秒的延迟没了,但是还有点小问题。明天附上测试图和解决方案。请期待-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mos管导通时,DS之间阻抗很小,off2处12V(轨到轨?),而OUT2电压接近0V;在mos管关断瞬间,off2跳变为0 ...

A是运放倍数吗?那cin是什么?请大神指教- -

网友H:
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   需要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像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通过大家的努力,那个几毫秒的延迟没了,但是还有点小问题。明天附上测试图和解决方案。请期待- - ...

么原因呢

楼主:
对开始的原理图进行以下修改:
去掉C22和C23,在mos管门极接个1uf的电容到地,出现新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看来我这个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

没解决哈!出现新问题了- -呜呜~~~~(>_<)~~~~

网友B:
现在下降沿没有了呀, 效果不是挺好的, 什么问题?
反应的延迟变长了?  mos管门极接个1uf的电容到地,
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在这里并不合理, 不用这个电容, 或者 控制在 1nF 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下降沿没有了呀, 效果不是挺好的, 什么问题?
反应的延迟变长了?  mos管门极接个1uf的电容到地,
我觉得 ...

谢谢airwill大神的继续关注,mos管门极接个1uf到地,下降沿没了,但是由于电容的缘故有上图的缓慢下降段(约2.5ms)。如果不接1uf电容或者接小的电容(1nf)就会出现如下图(在C22和C23去掉的情况下):

网友B:
诶呀, 看来又是一个两难选择的折中了.
1.  在 1nF 和 1uF 之间选值吧, 看那个效果最好
2. 解决 1nF 条件下引起自激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诶呀, 看来又是一个两难选择的折中了.
1.  在 1nF 和 1uF 之间选值吧, 看那个效果最好
2. 解决 1nF 条件下 ...

嗯!准备重新设计!不过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K(2015-06-28):
示波器就是改变OFF_2时out2处点电压波形。
是 out2 的波形.
"恒流源通过OFF_2来控制通断", 这里是开通的波形吧.
中间这个 1mS 的低电平就不应该出现, 或者说有点长了. 估计是 C22 的影响, 导致电路响应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