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开发板

楼主(2013-06-28):
我初学。只有一个开发板:stm32f407igt6。windowsxp下如何使用啊。网上查不到什么资料啊。
有说下载例程,我都不会。而且例程下下来怎么使开发板开机呢?着急啊。谢谢大神帮忙啊。

网友A(2014-04-15):
买基本相关的书,搞懂各个端口的功能,遇到问题多查资料,多去搜索引擎找找,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要高手来解决了。

网友B:
着急没有用哦. 去网上找一下
或者 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ziliao&id=150
下载 <开始体验STM32F4DISCOVERY开发套件> 文档仔细看着做就是了.
做技术, 动手前的第一步, 就是先定下心来.
切忌浮躁!  与楼主共勉.

网友C:
先简单的按着官方例程做一下,然后找点项目坐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