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学DSP书上说考虑到驱动能力,用SN74ALVC164245来驱动DA芯片

楼主(2013-06-28):
(无正文)

网友A:
每个IO口串联一个电阻试试,电阻大小与信号传输频率和3.3V器件能耐受的灌电流大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IO口串联一个电阻试试,电阻大小与信号传输频率和3.3V器件能耐受的灌电流大小决定 ...

为什么要串电阻

网友A: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总线驱动只是用来3.3V匹配5V用的  也就是将3.3V的信号转化为5V而已
DSP中IO口的灌电流能力和驱动能力都很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不是 他的意思是用dsp控制D/A芯片吧,就是3.3V直接控制5V的DA芯片 这个。。。还是建议用164245吧

网友C:
是不可以用三极管啊?上面接5V ( 集电极)   基极接一个电阻与DSP串联,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