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频率曲线,怎样通过电子EQ调整

楼主(2013-06-28):
大家好!音箱频率曲线,怎样通过电子EQ调整?

网友A:
电子EQ是什么?

网友B:
EQ是播放器上的频率均衡器

貌似不能,要不然做个小木箱,用EQ提升低音充当大音箱!哈哈,晕,画饼充**

网友C:
音箱本身的频响曲线是无法通过任何外部手段改变的,仅仅由扬声器本身的指标和箱体的机械尺寸、材料、结构等共同决定,均衡器只是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的成分给人主观上的感觉而已,并不能改变音箱的频响参数。

网友D:
访问老秦音箱网站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