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时钟上限是不是只有30MHZ

楼主(2013-06-28):
(图片)

楼主:
+ Clock Summary Section
Clock             Domain                     Nominal Frequency               Required Frequency           Maximum Frequency        Violation
Clock_2          CyMASTER_CLK       30.000 MHz                          30.000 MHz                       30.821 MHz                          /

楼主:
当我CLOCK_2设定为60MHZ时,静态时序就警告,说违反时钟

网友A:
基于 UDB 的 PWM 模块主时钟是有频率限制的,具体你可以在 component datasheet 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 UDB 的 PWM 模块主时钟是有频率限制的,具体你可以在 component datasheet 中找到。 ...

限制的好低,只有30来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制的好低,只有30来MHZ

你想要多快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快的时钟?

我的PWM是用作交流伺服电机的H桥逆变控制的,他的载波频率需要8KHZ,如果加30MHZ的时钟的话,周期值被限制在11位,从而也限制了脉宽值,从15位的脉宽要移位到11位。额,分辨率降得有点大。版主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