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说一下PADS比AD好在那些地方

楼主(2013-06-28):
一直用AD现在下了个PADS9.2,确不知它的优势好在什么地方,请高手说一说。

网友A:
软件各有优缺点。

网友B:
木有感觉出来的。

网友B:
AD还是那么的熟悉。

楼主:
试了下绘制原理图怎么感觉还不如AD好用,可能不会用或是不熟悉或不习惯。

网友C:
用着顺手就好,功夫不在软件上面

网友D:
一直用的是AD,但是出现过元器件多了,原理图导PCB时会出现卡死状态,AD长时间无法运行,只得强制关闭重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只得一部分一部分倒入PCB

网友E:
这个全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F:
和lz一样,同问。

网友G:
对电脑要求低  方便快捷流畅

网友H:
对电脑要求低,之前用老台式的时候,搞AD,稍微复杂点的板子,只能呵呵

网友I:
个人感觉吧。 不过我没有用AD 。只会  爬到死 和 阿里狗。

网友B: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B:
各自有各自的长处的。

网友J:
深圳用PADS多些。

网友K:
pads修线快

网友L:
没用过pads,不过确实配置要求低得多

网友M(2019-01-24):
1.  PADS界面清爽,看起来就舒服
2. PADS反应快,AD启动慢的要死
3. PADS框选方式缩放非常方便
4. PADS移动元器件以及其他各种对象方便
5. PADS做原件库,封装库,批量操作,方便
6. PADS敷铜方便,快捷,隐藏显示方便至极
7. PADS的各种无模命令用起来不要太爽,AD简直弱爆了。
8  PADS的分类选择,更加合理,选择对象更加容易,批量修改对象属性更加方便
9...
还有很多很多,一时没想起来。
AD的很多功能命令,毫无合理性逻辑性可言,简直就是无头苍蝇,
界面也是繁复不堪.
看起来就让人生厌.

最重要一点,PADS正版比AD便宜的多的多!!!!

网友N:
看个人喜好,以及公司要求了。我是喜欢用AD,感觉pads有点繁琐,可能是不习惯吧。

网友O(2019-02-28):
哪个使用度高就用哪个就行。

网友P(2023-04-20):
都用过,感觉AD更容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