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音频功放问题

楼主(2013-06-28):
我想制作音频功放,用了datasheet里面的增益为20的那幅电路图(即1和8之间空)。输入1kHz正弦波,但是发现输出失真。如果输入信号峰峰值小于400mV,输出信号频率就不是1kHz;大于的话,输出频率1kHz。7pin的旁路电容我们用了100uF,输入信号以前用了一个10uF的电容耦合。检查了电路感觉没啥问题。在1和8之间接电容和电阻改变增益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我们用了5V的电源供电。怎么办?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输入不用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B:
功放放大电路不会改变输入频率的。
除非自激或者不是放大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