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 Iz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28):
最近在看稳压二极管的datahsheet.发现规格书里面有:

Izt,Izk,Izs是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稳压电流,和最大稳压电流。谢谢各位。

网友A:
Izt是测试电流,应该就是正常工作的电流
Izk不知道
Izs是最大浪涌电流,别超过这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zt是测试电流,应该就是正常工作的电流
Izk不知道
Izs是最大浪涌电流,别超过这个就行 ...

谢谢您的答复,那我如何知道稳压管最小稳压电流呢?

网友B:
Izk就是啊,该值称为“拐点电流”,也有直译为“膝点电流”的,这是稳压管VA曲线中进入稳压态的拐点对应的电流值,也就是说设计时,必须大于该电流才能具有稳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Izk就是啊,该值称为“拐点电流”,也有直译为“膝点电流”的,这是稳压管VA曲线中进入稳压态的拐点对应的 ...

嗯,非常感谢,我知道了。经过实际测试,正好符合你的说法。

网友B:
注意实际应用时要考虑器件的离散性,故而要留点余量,不要太极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实际应用时要考虑器件的离散性,故而要留点余量,不要太极端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