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硬件平台疑问!

楼主(2013-06-28):
请高手解答一下ARM9+DDR SDRAM+NAND FLASH+data FLASH+SDRAM的工作流程,比如底层内核下载到data flash中,CPU从data flash吧程序读到DDR中运行,应用程序在NAND FLASH中等等~~(可能说的不对)
就是系统介绍一下嵌入式平台的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A:
ARM上电启动,从nand中加载启动代码到 sdram,ARM从sdram中运行启动代码,初始化硬件环境,初始化完后,从nand中加载操作系统到sdram,把启动和硬件参数传给内核,操作系统开始启动,操作系统初始化环境,操作系统加载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