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做U盘隐藏区的吗,咨询一下原理!

楼主(2013-06-28):
U盘, AC, CD, ROM, ST

大侠们有做U盘隐藏区相关的吗?想了解一下原理
比如:我做个U盘CDROM分区+隐藏分区,CDROM里面放着隐藏分区登陆软件,打开软件,输入用户口令正确后,就能显示隐藏分区

我只知道有一种实现方法:就是输入用户口令后,把设备重新枚举一次,枚举成CDROM分区+隐藏分区,这是一种方法,但这样CDROM也一起重新枚举了一次。

现在我想:输入用户口令正确后,不让CDROM重新枚举(CDROM状态不变化),就能显示隐藏分区,咨询一下这个方法的实现原理是什么?纯软就能实现呢,还是需要硬件的配合?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今天回去重新查看了一下SCSI协议,好像在test unit Ready指令回复错误的CSW,然后在requst sense中回复sense key为06,ASC和ASCQ为2800的错误代码就能表示medium changed。见下图协议抓图:

但我在bus hound中看到,系统收到这这个错误代码后,没其他反应啊,还是重复发送test unit Ready指令,如下图所示:
首先:返回2800
接下来:系统又开始重复发送test unit Ready指令了。。。。

求大侠给分析分析,先谢啦!!!

网友A:
不用重新枚举
有这个功能的U盘满大街
你买一个
插上去看一下数据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枚举
有这个功能的U盘满大街
你买一个

您有用bus hound抓取的这方面的数据吗,给我参考一下行吗?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是这样做的
技术细节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借鉴已有的
这个功能很普遍 又不需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做的
技术细节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借鉴已有的
这个功能很普遍 又不需要原创

买也得找对了地方才能买到啊
满大街都是买U盘的,但是要CDROM+隐藏区的,能有几个?
你要知道,给推荐个也行,先谢了

网友A:
只要找一个有用户密码控制的U盘
看一下是如何实现密码控制的 就很明白了
和cdrom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找一个有用户密码控制的U盘
看一下是如何实现密码控制的 就很明白了
和cdrom没什么关系 ...

手头有一个这样的U盘,不过输入密码后是Reset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