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多功能数字电子钟的电路图啊

楼主(2013-06-28):
(无正文)

网友A:
虽然我木有 但是我建议你自己做不知你是不是课程设计如果是的话最好自己设计  最简单的cd4060 加32768  得到2hz的时钟经2分频得到1s的时钟可以用 190 48 数码管之类的芯片自己设计了不难的  但如果用单片机的话那就更简单了 用个定时器就可以再用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即可

网友B:
网上有好多的,你在论坛搜索一下就出来很多

网友C:
我做了个,实物完成了,想上传,可PROTEUS不认,硬是仿真通不过。无奈。

网友D:
一个单片机 8位数码管  四个按键  一个蜂鸣器   就可以完成一个高精度   带闹钟   时间可设置   闹钟可设置的数字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