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8):
电容就是没直流通过,二极管反相不导通了,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楼主:
这个我话的

网友B:
反偏时,确有数P“结电容”,还有微安级漏电流
主楼“看成电容”不是任何时候都这样

网友C:
呵呵,再给楼主扩展一下,任何两个有电位差的点之间都是电容,比如一个电阻两端,一个线圈的匝间。

网友D:
有结电容的二极管运用的看法如附件。

网友E:
不只是反偏有结电容,正偏一样。反偏时的结电容要小于正偏时的电容。

网友F:
只要是 结,就有结电容。

不光是结。

只要有平行板,平行板和他们之间的介质介电常数不一样,就有电容。

人也是电容、一些建筑也是电容,总而言之到处是电容、电感、电阻

能这么理解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