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启动uclinux问题

楼主(2013-06-28):
各位好:

    小弟手上有一块ST官方的STM3210E的开发板,板上是一颗STM32F103ZGT6。按照ST的使用手册中的步骤,成功启动了uclinux。

    由于ST官方的kernel_boot_loader.hex没有开源,就想自己写一个。于是按照众所周知的顺序:关看门狗、初始化时钟、初始化FSMC、SRAM、NorFlash和串口。

    并在0x68000100处进行传递给内核参数的赋值,最后跳转到0x64000000执运行内核(XipImage),Mach_type是2189。

    但是在跳转后,串口并没有打印出uclinux的启动信息,可见没有成功运行内核。通过串口打印出了设置的参数值,均已正确设置成功。又试了几个别的跳转地址(例如0x64000000+64或者+4)也都无用。

    卡在这里了,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跳转到0x64000001试试,有调试工具的话,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回答

M3核可以跳到bit0不为0的地址吗?应该会报错吧。手上的JLINK坏掉了,诸事不顺啊

楼主:
上传下代码,麻烦大家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到0x64000001试试,有调试工具的话,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在没有搞好Jlink前,我用串口打印出了0x64000000的数据,和内核的二进制编码是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没有搞好Jlink前,我用串口打印出了0x64000000的数据,和内核的二进制编码是一致的 ...

呵呵,一样是正常的
只是发现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你还没想明白的话,我再告诉你

网友B: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楼上是怎么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样是正常的
只是发现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你还没想明白的话,我再告诉你 ...

哇塞,Simon21ic兄还买了个关子。好吧,我在检测遍代码

网友C:
这个有啥好卖关子的,不就是LDR PC,thumb和ARM 没切换对么。自己再看看M3权威指南吧。
stm32+uclinux。。性能太差了,没看见有什么应用。

楼主:
楼上兄弟是说进入main函数时应该用LDR PC吗?我明天试一下。
一开始就设置的thumb指令集,切换到ARM应该会报错吧。LDR Rx和LDR PC会涉及到指令切换吗?可能是我对指南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样是正常的
只是发现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你还没想明白的话,我再告诉你 ...

Simon21ic兄,你的答案是不是也和9#的弟兄一致。最后一句跳转,我换了几种写法,但是生成的汇编代码都是BLX Rx。这是不是就是症结所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啥好卖关子的,不就是LDR PC,thumb和ARM 没切换对么。自己再看看M3权威指南吧。
stm32+uclinux。。 ...

thislife兄能说的再详细些吗?我已经把代码最后的跳转重新写过了,直接用汇编写的LDR pc,0x64000000,但还是不能启动uc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样是正常的
只是发现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你还没想明白的话,我再告诉你 ...

Simon21ic兄,等着你的回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21ic兄,等着你的回复呢

别人不是说了吗。。。。。
你试过跳转到0x64000001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不是说了吗。。。。。
你试过跳转到0x64000001了吗?

0x64000001我一早就试过了,但是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A:
那你要调试一下,看看是在哪里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不是说了吗。。。。。
你试过跳转到0x64000001了吗?

Simon21ic兄,我跳转到0x64000041后启动了,但是运行到下面就卡住了
Linux version 2.6.26-uc0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163) ) #6 Fri Jun 14 11:56:42 CST 2013
CPU: ARMv7-M Processor [411fc231] revision 1 (ARMv?(11)M)
Machine: STM3210E-EVAL
SRAM Config: bank[0] @ 0x68000000 (size: 1024KB) - bank[1] @ 0x20000000 (size: 64KB).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254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mtd1 ro rootfstype=jffs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4, 64 bytes)
console [ttyS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emory: 1MB 0MB = 1MB total
Memory: 980KB available (436K code, 55K data, 8K init)

我对比了正常了启动信息,下两句应该是: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JFFS2 version 2.2. ?? 2001-2006 Red Hat, Inc.

是不是我设置的参数有问题呢?还有能给讲讲为什么启动uclinux要切换到ARM指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21ic兄,我跳转到0x64000041后启动了,但是运行到下面就卡住了
Linux version 2.6.26-uc0 (root@loc ...

卡住?没有错误提示吗?
很奇怪这个地址:0x64000041
你的镜像里的汇编不是从0x64000000开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没有错误提示吗?
很奇怪这个地址:0x64000041
你的镜像里的汇编不是从0x64000000开始的吗? ...

是不是它包含了一个64字节的头部。
正常启动后分区信息是这样的: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M29W128F NOR FLASH":
0x00000000-0x00100000 : "Kernel raw data"
0x00100000-0x00160000 : "rootfs"
0x00160000-0x00190000 : "rawdata"
0x00190000-0x001c0000 : "cramfs_partition"
STM官方手册的上的是这样分区的
0x64000000-0x6407BC0F  xipImage.bin
0x64100000-0x641537EB  rootfs.img.bin
最后生成了一个DFU文件烧进的Flash

要说错误信息的话,打印出一条“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然后运行到Memory: 980KB available (436K code, 55K data, 8K init)就卡住了,光标不停的闪,但不向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没有错误提示吗?
很奇怪这个地址:0x64000041
你的镜像里的汇编不是从0x64000000开始的吗? ...

Simon21ic兄,我这几天利用空闲时间调试了下,发现启动卡在内核的init/mian.c的calibrate_delay()函数,原因应该是由于我在bootloader中将中断关闭了(FAULTMASK置1),造成进不了SysTick中断,形成了死循环。但是我要是在bootloader不屏蔽中断的话,在跳转内核的时候就会进入硬Fault的中断,从而导致跳转失败。我想原因可能是我没有设置堆栈指针,但是我不知道应该设置成什么值。毕竟内核镜像文件的首地址并不是堆栈地址。我用_set_MSP()函数设置成0x68100000或者其他别的也都不成功。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我那个地方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21ic兄,我这几天利用空闲时间调试了下,发现启动卡在内核的init/mian.c的calibrate_delay()函数, ...

用CPSID i来关闭中断试试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先    楼主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SID i来关闭中断试试

CPSID i 跳转时还是会进Hard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先    楼主   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SID i 跳转时还是会进HardFault;

那要调试一下,看一下怎么会进hardfault的,不一定是堆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调试一下,看一下怎么会进hardfault的,不一定是堆栈的问题

我刚调试了下,造成异常的原因是我没有定义宏__MICROLIB,从而没有将__initial_sp、__heap_base和__heap_limit三个变量声明成EXPORT类型供外部使用。以前进hardfault也不是发生在跳转的时候,而是跳转到内核地址执行了几句代码后才进的,当时没有调试仔细,以为是跳转代码引起的。
现在,不屏蔽异常,也能运行内核,但是还是会卡在calibrate_delay()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调试了下,造成异常的原因是我没有定义宏__MICROLIB,从而没有将__initial_sp、__heap_base和__heap_ ...

我给你的地址肯定是没问题的,应该不会是跳转的问题,这个确实是需要调试来查问题的。
stm32 uclinx的汇编代码之前看过,好像没发现有__MICROLIB宏的问题
当然,碰到问题也很简单,而且也有必要的设备,调试一下再对照源码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的地址肯定是没问题的,应该不会是跳转的问题,这个确实是需要调试来查问题的。
stm32 uclinx的汇 ...

多谢Simon21ic兄的建议,你说的地址是0x64000001吧?我明天去试。最近正好赶上项目转产,只能空闲的时候调,再加上STM32刚接触,多少影响了调试的进度

网友C:
晕。。
看来楼上两位对linux LD构造和镜像搬运没有深入了解才会对加载地址上纠结这么久。
至于Hard Fault错误,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m3异常模型如何诊断,再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的地址肯定是没问题的,应该不会是跳转的问题,这个确实是需要调试来查问题的。
stm32 uclinx的汇 ...

正如Simon21ic所说,跳转是没有问题的。再修改了前期boot代码的一些错误后,跳转0x64000001能够正常启动uclinux,但是还有问题,这两个问题,您都在这个帖子提过https://bbs.21ic.com/icview-434231-3-1.html
1、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您说问题是ATAG_NONE的长度不为0。
     但parse_tags这个函数我看了,ATAG_NONE的长度0不是正好可以结束循环吗?
2、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X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这个问题您在帖子没说

先把问题贴出来,再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好帮助后面遇到类似问题的兄弟。再次感谢Simon21ic的无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看来楼上两位对linux LD构造和镜像搬运没有深入了解才会对加载地址上纠结这么久。
至于Hard Fault错 ...

确实不是跳转引起的,是我代码的问题。因为当时手中没有JLink,所以误以为是跳转引起的。进入Hard Fault是我代码的问题。确实需要再好好研究一遍权威指南,多谢您的中肯建议。工作以来,一直都是跟51核的8位机打交道,差距蛮大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如Simon21ic所说,跳转是没有问题的。再修改了前期boot代码的一些错误后,跳转0x64000001能够正常启动u ...

ST的移植代码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都修复了,你要去看一下uclinux的代码,我记得不难修复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没怎么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真的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移植代码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都修复了,你要去看一下uclinux的代码,我记得不难修复的 ...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移植代码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都修复了,你要去看一下uclinux的代码,我记得不难修复的 ...

Simon21ic兄,我今天上午调试了下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这个问题,我发现:
在boot中,传递给内核参数的tag、size和addr是:
tag:0x54410001 size:5 Addr:0x68000100
tag:0x54410002 size:4 Addr:0x68000114
tag:0x54410009 size:19  Addr:0x68000124
但是在内核中,打印信息是:
tag:0x54410001 size:5 Addr:0x68000100
tag:0x54410002 size:4 Addr:0x68000114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4 0x68000114
tag:0x54410009 size:19  Addr:0x68000124
可见,这个问题是由于没有识别出0x68000114地址的tag引起的,这个tag应该是SRAM的信息,我确实在boot中已经设置。这个应该和您在https://bbs.21ic.com/icview-434231-4-1.html的64楼的类似,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移植代码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都修复了,你要去看一下uclinux的代码,我记得不难修复的 ...

Simon21ic兄,我把ST官方的Bootloader烧进去,从打印信息看它肯本就没有设置tag 0x54410002参数(SRAM信息)而且设置命令行参数的size属性时也没有4个字节对齐。我仿照它的写,暂时规避了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uCLinux启动后,**标志出来后,出现了Segment kernel的错误,具体的打印信息如下:
http://www.uclinux.org/
http://www.st.com/stm32
CPU: 0    Not tainted  (2.6.26-uc0 #14)
pc : [<c08308ac>]    lr : [<680880eb>]    psr: 61000000
sp : 68089f70  ip : 00000000  fp : 00000000
r10: 680899e8  r9 : 00000000  r8 : 680880d1
r7 : 680898e9  r6 : 00000001  r5 : 68089fac  r4 : 00000001
r3 : 2000ff00  r2 : c08308ad  r1 : 68089fac  r0 : 64160000
Flags: nZCv  IRQs on  Mode USER_26  ISA   Segment kernel
我无法定位这个错误,还请您抽空看一下,谢谢
网上有说是内存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发生了映射错误,好像不太靠谱

网友A:
打印**之后,应该是运行/bin/sh,至于是什么问题出错,这个我肯定没时间帮你查了
项目太多,自己都忙不过来,还有N个要外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之后,应该是运行/bin/sh,至于是什么问题出错,这个我肯定没时间帮你查了
项目太多,自己都忙不过 ...

好的,这已经十分感谢了,祝项目顺利

楼主:
终于还算正常的启动uCLinux了,还有一句警告: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X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还会继续寻找原因的,先结贴吧。
感谢@Simon21ic 兄和不爱说话 兄的无私帮助

网友F:
lz调出来的代码能共享下么?
不太清楚这种需要跳转到NOR里执行程序的调试办法。。LZ能简单讲讲么?

网友F:
是在执行到跳转的时候,用SET NEXT STATEMENT到NOR的第一句?还要结合另一边内核的反汇编?

楼主:
我周一的时候会把代码上传,到时你就明白了。还有跳转到外部NOR Flash继续执行,ST库也有例子

楼主:
最后的源码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F:
就因为多加了一项tagged list?
在网上搜了很久,还以为是要进SVC MODE下,还要关各种中断。。
LZ有详细讲解TAGGED LIST的资料么?网上没搜到。。

网友F:
当修改mtd/map/stm3210e_eval_mtd_map.c后,出现下图错误。
从上边可以看到map的分区。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用ST的bootloader的话,修改map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这是用官方的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