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越界问题

楼主(2013-06-28):
很简单的程序,是这样的
int *Array1 = new int[10*sizeof(int)];
int *Array2 = new int[10*sizeof(int)];
for(int i=0; i<10; i++)
{
    Array1[i] = i;
}

int*p1 = Array1;
int*p2 = Array2;

for(int i=0; i<10; i++)
{
    *p2++ = *p1++;
}
将array1的值传递给array2,这样p1跟p2最终都将超越数组一个元素,请问这种现象会导致程序奔溃吗?

以前我通常是这样来实现的:
for(int i=0; i<9; i++)
{
    *p2++ = *p1++;
}
p2=p2;
请问一般应该使用什么方法?
我的实际数组是三维的,所以用指针依次递增来索引数组应该比用各个维度相乘相加来计算索引要快。

网友A:
int *Array1 = new int[10*sizeof(int)]; 也错了,用 new 不用乘上 sizeof(int),如果要开 10 个 int 的内存,用 int *Array1 = new int[10]; 就可以

网友B:
越界不越界自己控制

网友C:
很常见的错误

网友A:
比较容易犯的错误,也比较难发现的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越界不越界自己控制

控制越界需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E:
数组越界带来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直接导致了你其他数组变量的数据都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