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问题

楼主(2013-06-28):
int& func(int a)
{
     return a;
}
int main()
{
    int b;
    b = func(5);
}
本来 a是函数func的局部变量,在func执行完时释放,但是返回值是对a的引用 是不是意味着 a不是在函数执行完后释放 而是在b = func(5)之后释放

网友A:
可能这里运行没错, 并不意味着代码就没错.

网友B:
该定义的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就是在函数调用结束后就结束了。

网友C:
永远不要返回局部变量的引用!当函数返回时,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因为该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的栈上分配的内存,函数结束后,栈空间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