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3-06-28):
如下一段代码:
class A;

A func()
{
    A a;
    return a;
}

int main()
{
    A *a = &func();         // s1
    A &a = func();          // s2
    return 0;
}

一、
    在我之前的理解中,函数func返回值,是在调用处的作用域生成的一个临时值,所以对其取地址没错(s1)。
s2同理。
    但是昨天,又遇到另外个人,说这个写法不对。
    测试之后发现,VS2010无问题,codeBlocks编译不过,说指针指向了临时变量。codeBlocks应该是GCC的。

二、
    但是如果用容器,诸如vector之类的,就又不会报错。
    我之前的理解中,我一直觉得容器返回的对象,应该就是func中的形式。

网友A:
func返回值是右值
不能对右值进行取地址操作,不能对右值进行引用

vector中存放的是值,容器中取元素返回的都是引用,而不是值

网友B:
不要去引用局部对象的地址,结果导致未定义

网友C:
LZ函数中返回的也不是临时对象而是局部对象,假如是return A();这样子就会返回一个临时对象,也许编译器会对临时对象优化,大多数编译器都会做这个优化的,effective C++中的条款。例如A aa = func();这样子函数的返回值就不会有构造和析构成本了,而是直接在aa对象空间中进行初始化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引用局部对象的地址,结果导致未定义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