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异常问题

楼主(2013-06-28):
class TestClass
{
public:
    TestClass()
    {
        cout << "Construtor TestClass" << endl;
    }

    ~TestClass()
    {
        cout << "Destructor TestClass" << endl;
    }
};

class Exception1
{
public:
    Exception1()
    {
        cout << "Construtor Exception1" << endl;
    }

    ~Exception1()
    {
        cout << "Destructor Exception1" << endl;
    }
};

int test()
{
    TestClass t;

    throw Exception1();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try
    {
        test();
    }
    catch (...)
    {

    }

    return 0;
}
这个的执行结果为:
Construtor TestClass
Construtor Exception1
Destructor Exception1
Destructor TestClass
Destructor Exception1

为什么“Destructor Exception1”会执行两次啊??

网友A:
为 Exception1 定义一个拷贝构造函数再去观察下结果.

网友B:
或许是局部函数里构造了一个,退出函数的时候析构一个,还返回了一个

网友C:
throw语句抛出的是一个函数对象时,改为类对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 Exception1 定义一个拷贝构造函数再去观察下结果.

LZ可以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局部函数里构造了一个,退出函数的时候析构一个,还返回了一个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