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3-06-28):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RS-485总线采用差分平衡电路,极大的抑制噪声干扰,有极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输入电压检测灵敏度为200毫伏(电压信号可以在极远距离进行恢复),使得RS-485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传输速率在110Kbps情况下)。
你看看这个吧,你说4000米 貌似不容易达到啊。

网友B:
加中继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可自制也可购买成品。

网友C:
单模的光纤 转RS485吧  20公里内实测稳定。

网友D:
赞同楼上,如果还没有布线,建议用光纤,太好用了

当然已经布线了且不能改的,只能加中继了

网友E:
要加3只中继器,中继器采用分布式供电,电缆应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

网友F:
用1200波特率  加一个中继器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调试的时候,问题多多,A厂家的232转485转换器跟B厂家的中继器同时用,就会出现报文错乱的情况,后来两个都用B厂家的才可以,更主要的问题是,布线方式,485总线布线时,如果不加集线器,远距离通信就得使用手牵手的方式布线,如果用树形方式布线,就会引起信号反射,通信失败。由于现场环境复杂,布线很麻烦,最后还是没能说服施工方用屏蔽双绞线来布线,用回原来的平行线网络,有些地方还用了4芯线,两条作进入的485总线,两条作出来的485总线,希望不要出问题。。。

网友G:
两条作进入的485总线,两条作出来的485总线
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H:
建议改用光纤 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