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录波仪设计

楼主(2013-06-28):
摘要:利用DSP高速采样,高速计算的特点,采用缓冲区对任意瞬间波形进行存储,从而可以将波形进行慢速回放,稳定显示,从而捕捉到速度比较快,随机性比较大的波形。
关键词:TMS320LF2407  缓冲区  高速A/D
一.引言
  在日常实验研究中,有一部分波形显示速度很快,或是时有时无,在普通示波器上以人的反应力难以捕捉。由于DSP运算速度很高,并且系统资源丰富,因此在构成系统时可简化外围电路。本文介绍了一个以DSP为控制核心的录波仪,能够对波形进行存储再现,并稳定显示出来,而且可以对波形的脉宽,振幅,峰值等进行计算,并输出结果。
二.系统工作原理
  DSP每隔一定时间就将采样进来的信号采用A/D转换变为数字量,储存入数据缓冲区中,也就是将过去波形的数据储存起来。当收到外部键盘输入的输出波形的指令时,便跳到相应的处理子程序中,将所储存的数据点按储存顺序一一释放出来,再经过D/A转换回复成波形。由于DSP运算速度很快,可以提供足够的采样频率,使得回复出来的波形与原波形近似度很高。
三.系统硬件电路
  系统原理框图如下所示:

楼主:
 探针探测到的信号经由运算放大器LM324缩放到高速A/D HI3318所需的接口电平范围内0~5V,其连接电路如下:
  由于DAC0832为8位的输入,而DSP的A/D转换通道是10位的,若只采用10位中的8位,则DSP的A/D通道的输入电平范围只能在0~0.825V范围内,受干扰影响较大,而且,DSP内部A/D最小转换时间为500ns,也不利用发挥DSP的速度优势,因此,不采用DSP内部集成的A/D转换,而采用外挂的高速A/D HI3318进行转换,将转换结果通过DSP的I/O口输入。键盘采用独立按键结构,每个按键对应一根I/O线,由DSP在键盘的触发中断中对按键进行查询,从而转到相应的处理子程序当中。键盘要求输出波形时,内存数据被读出由DAC0832进行转换,恢复成波形,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对采样数据进行处理后,结果也可由打印机输出。

楼主:
四.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
① 键值判断程序:DSP在主程序当中循环,等待按键的输入信号,当有输入时,发生中断,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当中读入键值,并转入相应的处理子程序当中。
② 波形采样程序:DSP将波形数据进行采样,并依次将其存储在片内RAM当中。
③ 波形输出程序:DSP将波形数据读出,分段进行扫描,缓慢送出,当发现需要捕捉的波形时,通过按键停止使其凝滞输出。
④ 凝滞输出程序:将需要凝滞输出的部分数据重复扫描,使得此段波形一直稳定的显示在屏幕上。
⑤ 波形参数计算程序:将波形数据进行比较,找到其中的极大极小点,若是平顶波,则找到平顶波的中点为准,得到极点的位值,从而可以计算波形脉宽,峰值间隔,振幅等参数。
  各部分框图如下:
① 键值判断子程序框图(图1)
② 波形捕捉子程序框图(图2)

楼主:
③ 波形输出子程序(图3)
④ 波形参数计算子程序(图4)

楼主:
⑤ 波形凝滞子程序(图5)
  以下为用日本横河公司的波形分析仪DL750捕捉的波形和录波仪在DL750上回放出来的波形比较,可见,波形的近似度很高,达到了录波的效果。

网友A:
这种东东应该总结成pdf再发布的

网友B:
貌似文字太多,不太敢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东应该总结成pdf再发布的

以后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东应该总结成pdf再发布的

不过就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文字太多,不太敢兴趣

文字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