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自恢复保险丝 动作后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6-29):
字面意思上
Ihold保持电流,Itrip动作电流
比如
Ihold = 0.5A
Itrip = 1A

那么动作后的电流是多少A呢?实测约10mA
但是这个10mA在规格书上怎么没有反映出来呢?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估计差不多了, 在规格书上怎么没有反映出来, 可以找类似的更详细的规格书, 或者看动作后电阻来算.
反正不可能 uA 及一下的.

网友B:
首先,器件手册中所载的参数是最劣参数,器件只要满足该参数就算合格。至于楼主提到的10mA,怎么测的?在何种情况下测的?又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和工作电压,温度和散热有关。
因为他是正温系数电阻,在保护之后需要保持一定温度。也就需要消耗一定功率。所以环境温度越低,PTC散热越好,工作电压越低,所需要的维持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