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TC15F104下载软件里的延时计算功能?

楼主(2013-06-29):
STC15F104比普通AT89C51快很多,做系统延时很麻烦.STC15F104下载软件里提供延时计算功能.谁用过个功能?延时准确吗?

网友A:
很准的,一直在用,而且104可以根据下载输入,限定内部振荡器频率,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一般做到1%没问题。我不建议经调用软件延时50uS以上的,浪费CPU的带宽。
用一个定时器做基准定时就可以产生无数的延时。

网友C:
建议实际测试一下。

写个小程序,插入延时函数,翻转IO一次,然后用示波器测频率即可。

网友D:
看STC上位机的实例程序,很简单的。可以参考

网友E:
你延时时间久一点,误差会少点!

楼主:
经过实际验证可以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吧,这不是不准那程序又是如何运行的呢,非得跑乱了不可,呵呵!!

网友G:
还算准吧
误差至少在 3%以内
如果有比较长的延时的话
建议使用系统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