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

楼主(2013-06-29):
如图,这个1N4001起的作用是?如果是起保护作用,例如输出超过12V,那么输出口导通,那么输出口会变成多少V

楼主:
照我理解,如果超过12V,导通后,压降0.7V,所以输出口变成11.3V对吧?

网友A:
应该是 12V加上导通电压,不是减去

网友A:
讲究一点的话,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
开关速度快,压降低到 0.4V以下

网友B:
1N4001起到续流的作用。ULN2003输出关断时,由于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会出现高于12V的(瞬态)电压,通过二极管流入电源端,直到输出端降到12V为止。不加这个二极管可能产生的电压击穿2003的门限,使这一路陨坏,对于大线圈(电感)一定要加二极管,对于很小的继电器之类的感性元件低压驱动时,由于断开时产生的电压很小,可以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001起到续流的作用。ULN2003输出关断时,由于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会出现高于12V的(瞬态)电压,通过二极 ...

恩,你是对的。。。。。。。。

网友C:
这些是带感性负载时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N4001起到续流的作用。ULN2003输出关断时,由于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会出现高于12V的(瞬态)电压,通过二极 ...

分析的没有错,其实直接在com端接12v就好了,内部就有集成这样的二极管

网友E:
是呀,画蛇添足,ULN2003内部已经有二极管,没有必要外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呀,画蛇添足,ULN2003内部已经有二极管,没有必要外部加。

可能没有思考吧,我是看外国佬的板子这样做。。。。。。。。

网友F:
貌似春阳说的对,续流的吧

网友G:
续流的   为了保护ic

网友H:
画蛇添足之举,若要找个理由,那应该是担心内部二极管功率要求不够

网友I:
设备运行起来、人们对系统要求稳定、可靠!故障率为更低!…企业产品为之追求!…成功的设计人员之必须!…
九楼的怪论!这跟我在家种地有什么区别!楼主是浙江人吧??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设备运行起来、人们对系统要求稳定、可靠!故障率为更低!…企业产品为之追求!…成功的设计人员之必须!… ...

九楼是浙江人!…更正!嘿嘿!

网友J:
保护ULN2003的,感性负载都要加的,续流二极管.不加时间长了IC很容易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1N4001起到续流的作用。ULN2003输出关断时,由于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会出现高于12V的(瞬态)电压,通过二极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