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问题

楼主(2013-06-29):
有没有人用过SEED-DSK2812的板子,驱动是SEED-XDSUSB2.0我老是安装不了驱动和CCS3.3,有人有资料吗?

楼主:
还有可以用CCS5.3吗?为什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A:
3.3太老了吧,哪里买的?

网友B:
CCS5.3支持2812.

网友A:
额,好用吗?一起用C5.3搞28027弄了好长时间也没搞太明白,后来做东西,28027不行,然后换成2812了,可是发现2812网上资料都是V3.3一下的!对了,XDSUSB2.0的驱动在V3.3下能用,在V5.3下能用吗?

网友C:
CCS是TI的编译器,可以编译C28、C55、430……等TI的芯片。现在使用的是CCSV5,如果V3真的好的话,TI也不会再开发V5了。

2812同属C2000系列,且CPU与28027是同一类型。只要掌握28027,2812也就掌握了。
我有一篇基础性的**,《打造自己的Launchpad工程》你可以参考一下,你说的编译不通过,是你工程中的文件包含及目录指定不正确。这篇**可以带你入门。

网友D:
检查CMD文件,看看没有配置过限

网友E: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问题,现在是连controlSTURE里的例程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应该不是CMD文件的问题@!

网友F:
使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F:
还是使用ccs4吧 支持版本多的。

网友G:
以前好像碰到过类似故障。工程是基于28027的,调试过程中因为RAM和FLASH老出问题,不是RAM少分配就是flash分配不够。人太懒,没有好好研究28027中资源映射表,就用controlSTURE中28035中的CMD替代28027中的CMD文件。编译正确,调试时好像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将28027和28035的资源映射表对比了一下,发现差异太大。后来老老实实的改28027的CMD文件最后才好了。你检查一下CMD,就当学习。

网友H: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I:
只用过hello dsp

网友J:
我用过SEED-DSK2812的板子,加Q974849278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SEED-DSK2812的板子,加Q974849278

很好   呵呵  能否将板子相关的资料发贴上传上来

网友L:
呵呵,一直都用的是CCS3.3,大家都用上CCS5.3,祝大家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