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芯片电压防护

楼主:
如图,电源电压为电平,正常情况下在22V-28.5V下变化,偶然会存在100v以上的浪涌。RB2和RB1为芯片端口,检测电压变化。另一路为7805稳压后给芯片供电。疑问,当出现100V的浪涌时,我加了D1,40V导通tvs,保护芯片端口,把电压钳位在40V以下,然后再24v稳压,通过电阻分压送芯片端口。D3是把电压钳位在40V以下,保护7805,不知道这样设置合不合理?请大神给我指导以下,或者出现这种情况有更好的方法。

}9B(1(_QY)LT(EUMH)(L~B3.jpg (83.21 KB )

网友A(2013-07-02):
短脉冲浪涌倒是没有问题了.
我怕正常工作时, 电阻压降的功耗问题, 以及 7805 的驱动能量受影响了. 要兼顾一下.

网友B:
TVS 可以选 SMBJ33A 电压低点为好
电压检测,后端还要再加钳位(对地和单片机电源)
串电阻再稳压在7805?这个热度是杠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 可以选 SMBJ33A 电压低点为好
电压检测,后端还要再加钳位(对地和单片机电源)
串电阻再稳压在7805? ...

恩,谢谢。我目前用的就是串电阻加78L05.温度也就升10几度。不知道这样可不可靠。或者有更好的办法?TVS应该要加在我图中电阻后面吧?

网友C:
浪涌脉宽是否有规律,
在不影响电压采样的情况下可以配合电容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涌脉宽是否有规律,
在不影响电压采样的情况下可以配合电容吸收,

浪涌没有规律,偶发的,配合电容吸收式加大电容滤波吗?

网友D:
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