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AVR INT1中断

楼主(2013-06-2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还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谢谢!:handshake

   我做INT1外部中断实验的时候,PD3口接轻触开关,如图:

   触发方式选择的是上升沿触发
       MCUCR|=0x0C;
       GICR|=BIT(7);
   但是,仿真测试的时候,并没有一开始先进入主函数的循环,而是一上电就触发了中断,进行了一次中断中的循环,之后才正常运行。

   难道测是单片机上电后,各引脚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电平变化,导致INT1引脚发生了由低到高的跳变电平,从而触发了一次我的中断服务程序,然后进入了正常运行状态?

   不过,我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将INT1引脚强制拉为低电平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初始化的时候,PD3做输入,等待采集高电平信号,并赋值低电位
      DDRD&=~BIT(3);
      PORTD=0;

  这样也不行吗?
  为此,我纠结了一下,无果,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O(∩_∩)O谢谢啦...

楼主:
刚发的帖子 为什么显示 此帖已结?

网友A:
在中断初始化的时候都是要先清中断标志的
然后才开中断。在电的时候本来中断标志都是有随机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不需要去详细了解,也无需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