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6-29):
最近把例程里的PWM的程序在RAM中调试过后,
简单的把...RAM...cmd文件换成了F28027.CMD文件,
DEBUG成功。。。但是掉电后不能运行,需要别的设置吗?

楼主:
紧急求助啊

网友A:
貌似有针对这种问题的**

网友B:
木有见过 帮顶吧

网友C:
支持一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DEBUG成功和掉电后能运行有啥关系呢   你必须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