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进行AD采集各项配置怎么设置最好?

楼主(2013-06-29):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   DCOCTL = CALDCO_1MHZ;
  •   P1SEL |= BIT3;
  •   ADC10CTL1 = INCH_3;
  •   ADC10CTL1 |= ADC10SSEL_3;
  •   ADC10CTL1 |= ADC10DIV_1;
  •   ADC10AE0 |= BIT3;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REF2_5V;

试验分别更改CALDCO_1MHZ、ADC10SSEL_3、ADC10DIV_1、ADC10SHT_3 为其他设置都会使ADC10MEM跳变到另一个范围,现在代码中的设置是测试下来最接近的,但还是有比较大的误差,请教这几项该如何设置达到最佳精度?

网友A:
可以装一个TI 的CCS,有大量的官方程序例子MSP430进行AD采集,可以去下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