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类似LM3477这样的高边PWM控制器,为什么不设计成直接用PMOS啊

楼主(2013-06-29):
为什么不设计成直接用PMOS,而是NMOS加自举电容驱动,并不能得到更高的VGS啊
还有用这个控制器做buck-boost +12转-12应该没问题吧,datasheet上没有给参考应用

网友A:
PMOS贵,并且不容易做到和NMOS一样的耐压吧。。

楼主:
确实,看了下IRF的网站,VDSS RDS参数同级别的pmos比nmos贵一倍

网友B:
IRF是什么

百度ir官网

网友C:
好久不见lz啊。头像还是那么销魂;P

网友C:
tmd手机不给力,回个帖子卡死几回。
除了poms的vds不高之外,驱动也麻烦,如果输入电压高于vgs,lz如何直接驱动?nmos一个自举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d手机不给力,回个帖子卡死几回。
除了poms的vds不高之外,驱动也麻烦,如果输入电压高于vgs,lz如何直接 ...

哈哈,我最近潜水,没敢回复帖子误人子弟

最近要做一个模电部分比较复杂的产品,是我的软肋啊,苦恼

那这个控制器做buck boost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md手机不给力,回个帖子卡死几回。
除了poms的vds不高之外,驱动也麻烦,如果输入电压高于vgs,lz如何直接 ...

PMOS好驱动啊,输入电压过高,可以用电容隔离驱动。

网友E:
有喜欢用P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