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管脚16,17和32,33怎么分开啊?

楼主(2013-06-29):
(无正文)

楼主:
求助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你随便选一个口用就行的吧

网友A:
连接上不一定要用的。

网友B:
GPIO16和17   应该是复用的引脚   在J6上当做一种功能引脚  在J2上的用于另一种功能
其实这个不重要  你看看J6引脚主要是用于什么的  J2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