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3-06-29):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MAXBUF 838000000

int main()
{
    printf("-----------------------handle_message----------------------- \n");
    getchar();
        char buf[MAXBUF + 1];
    return 0;
}
没有打印出------这句话,栈分配不是按照程序运行的先后顺序么?

网友A:
把getchar()去掉。

网友B:
栈内存838M,还是连续的,不觉得太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getchar()去掉。

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可以把getchar()去掉试试看

网友E:
栈内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