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续流二极管的选择!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2013-06-29):
图上的续流二极管是选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不是因为开关频率大需要续流管速度高?能不能使用普通的1N4007二极管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开关频率大需要续流管速度高?
是。

能不能使用普通的1N4007二极管呢?
绝对不行。

网友B:
你做过试验没有呢?

网友C:
1N4007,没有多久就会烧坏。
一个压降大,二则开关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开关频率大需要续流管速度高?
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过试验没有呢?

做过实验,发现纹波很大,加大了输出端电容得到改善。想了下可能续流二极管也有问题,但手头只有4007,先问下的,谢谢!

网友D:
4007肯定是不行的吧

网友E:
反向恢复时间 这个参数非常重要。

网友F:
UF4007可以

原图输出好像是3.3V,这么低电压输出,续流管压降很影响效率。

网友G:
我做过实验,用4007带不动载。 用BYV26C快速二极管才管用。

用快恢复二极管,效率要比萧特基二极管低不少。

网友H:
速度快些的 压降低些的

至少也是速度快些的

慢速的,普通整流管被一票否决。

电流其实是个脉冲电流,根据这个选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