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放大mV电压方案 工作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拉力传感器,信号输出电压0~70mVDC,放大到0~7VDC,想使用单电源供电,Vs+为+10VDC,Vs-接GND,工作电压如是使用,有没有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补充:因为双电源比较麻烦,实验室获取单电源比较容易,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工作电压,供电,行不行,还有就是如果行的话,放大到0~7V的话,单电源供电10V够大了么?

楼主:
附上电路图,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流小信号放大,单电源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你得确认一下AD620单电源供电的话能否输出0V

网友C:
单电源供电2V以下会存在问题,建议做个负压电路(可使用33063)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要放大零区附近的信号必须使用轨到轨输出型运放,并且输入失调系数要尽量低些。如果要求零区附近的线性度较好,还是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吧,不一定对称,只要保证负压的绝对值高于运放的输出截止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确认一下AD620单电源供电的话能否输出0V

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流小信号放大,单电源应该可以了吧。

打算做实验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供电2V以下会存在问题,建议做个负压电路(可使用33063)

我这里是单电源供电,但是没有2V那么低,采用的是12V或者10V。
请问,单电源供电2V以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做实验试试,谢谢~

以前我调过这个电路,用的是单电源,但是现在打算做一个负电源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调过这个电路,用的是单电源,但是现在打算做一个负电源试一试

你好,请问单电源的时候,做实验有发现什么问题吗,比如,放大倍数,线性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单电源的时候,做实验有发现什么问题吗,比如,放大倍数,线性等? ...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做的是一个验证试验,用惠世通电桥产生一个小电压,记得好像基本正常,但是我觉得可能有负电源要好一些,可能在零点时候要好一点,具体我也还没有调过负电源供电。(负电源产生失败了,在等新的负电源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单电源的时候,做实验有发现什么问题吗,比如,放大倍数,线性等? ...

放大倍数,和线性度正常,只是有误差,因为电阻的问题,但这个可以根据你电阻的实际大小,来测定放大倍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和线性度正常,只是有误差,因为电阻的问题,但这个可以根据你电阻的实际大小,来测定放大倍数 ...

非常感谢!!

网友E:
运放要实现0-7V的放大,尤其是0-2V的区间,最好是轨对轨运放,而且是正负电源,这样实现起来比较容易,而且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