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之间去耦合求教

楼主(2013-06-29):
各位大侠,
    近来做一个系统,元器件较多,16BIT,较精密系统。系统中有各种单元--功率单元,继电器模块,模拟开关,ADC/DAC。。。。数字地模拟地基本是分开了,但其中有多个单元都共用了5V或者其他电源,为了避免相互的骚扰,是不是用小电感或者什么隔开比较好一点?电容我是用了很多。没这样的设计经验,不知道怎么设计可靠性什么的会好些,特来求教,十分感谢!

网友A:
电容用多点,没有问题,用电感就不太合适了吧?与其用电感,不妨考虑用电阻,更来得立竿见影一些。
电感可能是开关电源通常做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多点,没有问题,用电感就不太合适了吧?与其用电感,不妨考虑用电阻,更来得立竿见影一些。
电感可 ...

多谢大侠,
  看到有些系统用了小电感去耦。电阻,考虑其压降问题啊。

网友B:
用0欧姆的隔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欧姆的隔离就可以

0欧姆?这个有何用处啊,用起电感量?也没多大电感量吧。。。多谢大侠!

网友B:
俺是菜鸟一个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网友:
使用电感可以,但要有一定大小的ESR。

网友C:
可以使用多路隔离电源

网友D:
加电感、电容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整体EMC设计,PCB的走线、布局非常重要。

网友E:
尽量不要用电感,在高频下电感的参数较复杂,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0R电阻确实会稍好一些.做好布局,控制好信号流向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最好还是有具体的内容拿出来会好分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