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问题

楼主(2013-06-29):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你这个已经选了,故排除这个错误
②就是你添加了Keepout层,但是你的Keepout层你设置的跟背景色一样的颜色,看不出来,所以在setup 里面的Color Display里面把Top和Bottom的Keepout层的颜色设置跟背景色不一样的颜色后,就会显示出来,删掉后应该就可以布线了

网友B:
可以按lS的方法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 ...

从这两个方面检查一下。。。

网友D:
很常见的错误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这种错误

网友F: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G:
应该就是2楼分析的两个原因之一,LZ可以逐一排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 ...

个人感觉第二种情况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B:
经常会碰到的错误,改下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 ...

已经试过了,第二种方法可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 ...

楼上分析的原因很不错的,我也借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