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29):
请问大家 3.3V的CPLD emp570和5V的51单片机可以直接通信吗?
需要串接电阻或者加上拉电阻吗?暂不考虑用电平转换芯片,越简单越好

网友A:
如果是开漏的IO,可以直接接口。用5V的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漏的IO,可以直接接口。用5V的上拉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C:
可以直接接口,用5V的上拉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