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问题

楼主(2013-06-29):
Verilog入门遇到的一个问题
问题1:
module delay(in, out)
input in;
output out;

assign out = in;

specify
(in => out) = (600, 600);
endspecify
endmodule

这里(in => out) = (600, 600);这句,费解。 主要是没有找到 => ()的解释,百度或谷歌不到。

网友A:
你那句话是被specify括起来的,specify是用来设置路径延时的,
(in => out) = (600, 600)表示in到out的上升沿延时和下降沿延时都是600,精度根据你的timescale来

网友B:
600个时钟周期?

网友C:
verilog HDL的延迟建模:
1,specify块
由specify开始,endspecify结束
2,specify内部
2.1 并行连接
(in=》out) = (1,2,3);
2.2 全连接
(in*》out) = (1,2,3);
2.3 条件延迟
if(a) (in=》out) = (1,2,3);
if(~a)(in=》out) = (3.2.1);

3,specparam声明语句
specparam t_delay = 1:5:6;
(in=》out) = t_delay ;

4,时序检查
$setup();
$hold();
$width();

网友A:
这个应该去FPGA板块去问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那句话是被specify括起来的,specify是用来设置路径延时的,
(in => out) = (600, 600)表示in到out的上升 ...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